威纶通TK6070IK启动无法进入控制画面怎么办?

楼主(2014-10-11):
各位前辈!TK6070IK更换触摸板后,启动出现如下画面,无法进入控制画面,这是怎么了?求助。

网友A:
重新灌程序吧
现在貌似是提示没找到项目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灌了无数遍了,不行。不知恢复出厂设置怎么弄?

网友B:
不只是下载用户文件,要先下载屏本身的文件,即屏的启动文件或升级文件

楼主:
呵呵,故障已排除。就是恢复出厂设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