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为什么我的机器动作一样,用SFC与一般逻辑梯形图编程后动作节拍不一样?我开始用SFC写的程序,老板说机器慢了,我也没有加延时,然后就用梯形图编写,结果就快了些,我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机器动作一样,用SFC与一般逻辑梯形图编程后动作节拍不一样?我开始用SFC写的程序,老板说机器慢了,我也没有加延时,然后就用梯形图编写,结果就快了些,我不明白

你反过来跟老板说,老板也会得到一样的结论。

同样的逻辑能分得出哪个快的话,那还是……………………PLC再烂也是毫秒级以上的执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