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请教ABB变频器ACS510系列,想要加一个编码器在电机轴上测转速,然后反馈给变频器,但在变频器上没有编码器输入接口,能否在变频器加装编码器接口板,请哪位知道的大哥帮忙,告诉下型号,谢谢!

网友A:
510应当是没有PG卡的,只有现场总线的适配器;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