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正弦变频器SINE303-045G变频器风扇电源板烧毁,上电无显示,经检测电源板驱动板故障,控制板有24V电压,10V电压跳动在7V-9V之间,面板无显示,控制板是好的,电源的两块小板全部更汗,开关变压器15V的控制电压有2V左右电压跳动,开关变压器已经更换,驱动部分有个1455B的芯片,现在无从下手请高数指教!跪谢!!!!

网友A:
先把开关电源的线路拍照上传。看看到底是用什么电源芯片的,再来和你说怎么检测

网友B:
修机器至今只遇到一次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出问题烧开滚管的。。。建议楼主好好查查负载。。。

网友C:
问题还在电源部分 与 1455B无关   检查2844是否正常工作  检查负载有无短路

网友D:
上电无显示的故障应该先查5V电源是否正常,输出电压不稳定应查稳压反馈回路和输出回路。

楼主:
机器已经维修正常了,开关管2225正常,开关管小驱动板15V电压不正常,电源出现间歇振荡(打嗝)的想象,通关检查,负载部分的353已经短路,把变压器负载加重,导致电源保护出现间歇振荡,驱动电源正负17V没有,变压器输出端有交流17V左右,更换1455B后电源正常,更换风扇电源板和1455B(555好像也可以直接代换在资料上看过),PN端单独上电,键盘显示和操作都正常了,把316J部分保护屏蔽掉,运行,示波器检测输出波形正常,安装到机器上后设备运行正常,各项输出电压平衡,机器维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