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在工控有很多年了,但一直不了解,速度模式,转矩模式,一直都用的是位置模式,有哪位大侠能解释那两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 还有和位置模式的区别在哪 ? 谢谢了。。。

网友A:
    典型的速度模式控制:电缆线的伸线机,光纤的制造。
    典型的转矩模式控制:收放线机组。

网友B:
速度模式以稳定速度为主,转矩模式以稳定转矩为主,位置模式以准确定位为主。

网友C:
哈啊哈,2楼讲的精辟。什么控制,就是以什么物理量做闭环。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比如说,位控,就是以位置作为最终调节为目标的控制。转速和扭矩都是它的中间过程,跟随目标变化。同理,速度控制是以速度为调节目标,转矩和电流是跟随作用;...

他们的区别在于,调节器的给定和反馈的物理意义不一样,同时他们调节器的时间常数也不相同。但是闭环控制的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我知道了

网友D:
呵呵;因为伺服用在定位的功能最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速度模式以稳定速度为主,转矩模式以稳定转矩为主,位置模式以准确定位为主。
速度控制就是模擬量的控制 通稱全閉環控制 這乃是高速高精之運動控制
扭力控制與位置控制類似 主要是電流環的控制
位置控制又叫脈衝控制 半閉環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