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电笔

楼主(2014-10-11):
能可靠测24v直流电,不然每次都要用万用表,能测380v电,能拧小螺丝不打滑,如果能兼写字功能就太好了

网友A:
液晶显示电笔

我用世达62601

网友B:
这东西你自己应该能做的出来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感应笔吧@可靠吗,我的意思是说在很多电线网里也准确吗,配电柜的电线很多我怕有干扰

网友C:
   以楼主的才,DIY没问题。

网友D:
有的,网上查查

网友E:
还要写字估计有点难度

网友F:
当螺丝刀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G:
对地,对零,对负极,还有的要检测压降,现场太复杂了,试电笔根本就不能参考!!!

网友H:
上网查一下,看有没有万能的。

网友I:
专一功能的才是最好的,万能的反而四不象

网友J:
这种功能的试电笔个人是DIY不出来的,体积小的电压测试仪表做不出来。

网友K:
一种工具说它是万能的,反倒不行。因为这样的东西往往是什么都能干,但什么都不专。还是各是个嘛,比较专。搞一个工具袋,跨腰上,史丹利的改锥、记号笔、袖珍万用表。齐了,而且样样好使。多帅。

网友L:
期待新产品的诞生...

网友M:
好创意!要真有?好了!

网友N: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期待

网友O:
你要求也太高了!

网友P:
哈哈,要求还挺多的,就是有也不便宜啊

网友Q:
试电笔是一定不能带螺丝刀的,否则一下就会坏的,你懂的。

我们这即使发现了的电笔带螺丝刀,都会去磨掉。

网友R:
就算有,也不可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