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重载启动

楼主(2014-10-11):
请问各位大神,现有一台22kw的异步电机,他的传动机构是齿轮传动。原启动方式为星三角启动,因星三角启动时速度猛然上升,齿轮经常损坏。现在希望电机的速度缓慢上升,但是又是重载启动。请问软启动能否实现?如果不能够实现可以采取哪种方式?

网友A:
软起启动器

网友B:
变频器试过没有?

网友C:
最简单的,用皮带轮启动重载,有皮带作缓冲。星三角启动也可以呀。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用变频器启动会好好一些

网友E:
带载启动,星三角也很难将齿轮打坏,你用变频器试试。

网友F:
如果不想花钱改造,直接起动就行了,

网友G:
变频器启动

网友H:
最好是变频器启动

网友I:
还是用变频器起动好,可以任意设置起始频率、设置频率上升及下降的快慢,且起动转矩比软启动器大。

网友C:
即便是变频器启动,负载重,达到了电机的额定转矩,能起来吗?所以,楼主的重载启动问题,缺条件。重载是多少?电机的额定转矩负载还是它的%额定转矩?问题要明确,方案自然也就清晰了。

网友J:
   如果生产工艺要求许可,还可以更换更大一级极数的电机,使它的额定转速降一降。

网友K:
如果是联轴器传动,可以考虑换成液力耦合器,具体是否能满足要求,可以找个厂家咨询下,他们很乐意帮忙的。

网友L:
变频启动

网友M:
我觉得十二楼主意不错,上次还见到有用磁力耦合器的。说的很牛据说可以调速,功率越大成本越节省

网友K:
液力耦合器没宣传的那么牛,我认为只是相当于机械式“软起”,相当于有个缓冲,不能调速,至于有些厂家说液力耦合器可以说节能,更是纯属忽悠。前段时间有搞节能的公司来问,听说我们高压电机是同步的,泵用的是变频器,扭头就走,不谈了,真正节能还是靠自己想办法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线损,降低空车开车率这些措施,如果真有节能技术实质性突破,厂家就不用推广了。

网友N:
启动都能把齿轮打坏,可见负载如此之巨大。
机械技改最稳妥,电气控制系统技改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效果,还花费了巨额资金。
不过楼主提供的设备信息少得可怜,我们也只能狂猜一通了。

网友C:
大型重载设备,都是配液力偶合器传动。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

网友O:
我认为三楼的方法不错,用皮带。

网友P:
矢量控制,0.5HZ达到1.5倍额定转矩。

网友Q:
如只考虑起动可像楼上说的,用变频或是软启,从成本考虑软启动便宜些,如启动后不需控制转速真心没有必要弄变频器,软启动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R:
这种情况我们是加软启动柜起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