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ens PLC 怎么与办公室电脑通过以太网连接

楼主(2014-10-11):
现有现场一台PLC31配一个CP343 Lean ,现需要在办公室用电脑通过网络连接 PLC 进行监控和修改,请问具体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可以用以太网

网友B:
在局域网中很方便就可以访问得到,通过intel net ,还有点麻烦!
局域网中直接用网线连在交换机上就行了,监控,修改也很方便的

网友B(2014-11-20):
回复 网友C:
我需要一个三菱编程口转Lan的转换器,你那里有没有,就是用这个东西接在路由器上,可以用电脑无线访问的东西!

网友D:
加以太网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