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咸老师。我又有个新问题,伟创变频器报LIFE,我现在知道是上锁了,试用期到了。怎么解呀,只能找厂家吗?

网友A:
厂家会告诉你这个?别做梦了。除非你有其它关系搞到万能密码,否则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B:
那就是款没付够了,一般只能找厂家。

网友C:
伟创没有万能密码   这个密码只能由设密码的人解锁

网友D:
试用期到了,若是试用的话就可以返给他,若是以购买就管它要密码。

网友E:
试用期到了, 那给钱了就问问厂家 楼主不会是。。。。

楼主:
  我学修变频器的,朋友帮我要了4台,两台台达,一台没发现什么毛病,一台烧的很惨,价值不大了。两台伟创都报LIFE,查不说明书没有代码,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后来上网查说是锁了。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解决了吗

网友G:
对,解决了吗?解决了拿出来共享下啊·

楼主:
  没有什么办法呀,谁要是有告诉我呀呵呵。我在网上找到厂家密码,可能是参数调整的,不知道都是对应什么的。伟创AC60的E65厂家密码是2005,进入后有15参数。P01-P15

网友H:
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I:
哈哈,咸老师也没有办法。厂家肯定有解码的办法(比如同时按复位键和移位键10秒以上,等等方法),就是能否向外透露的问题了。

网友J:
xq09181楼主是高人啊,一定搞过很多变频器,佩服

网友K:
可以换个思路解决,QQ407097737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哈哈,咸老师也没有办法。厂家肯定有解码的办法(比如同时按复位键和移位键10秒以上,等等方法),就是能否向外透露的问题了。
高手啊。

网友M:
技术上可以解决,可是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
你想想,如果是你的款收不到怎么办。
还是保留点职业道德。
最实际的就是买两张主控板换了。
再说,LIFE也不完是试用期到了,主控芯片出故障也会报LIFE。

网友N(2023-03-28):
经过研究,拆下U8-93C66后就不再报故障,说明这个故障信息保存在93C66中,我清空后装回去也不再报故障,变频器可以启动,回复出厂设置后再设定电机功率等等。变频器能用了。如果各位同行有好的CPU板,希望能发布数据,以便大家共享。我把坏的数据发上来供大家研究。

网友O:
我是直接更换CPU板,一个才150元,伟创AC70的主板

网友N:
今天修一个伟创AC70的,顺便读出了存储器数据,发出来供大家分享。以后用到的话直接写入就能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