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星三角的主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11):
偶尔在工控论坛下载了些资料,其中一张cad图纸里的星三角电路,明显存在错误,各位看看,错在哪里,大家讨论一下。
上截图,不过这个帖子是2012年的。

网友A:
什么错呀?是角接的节点位置吗?应该接在开关和热继的下口?

网友B:
我没看出来

网友C:
角形接触器主触点接线错误,不能将U1U2、V1V2、W1W2直接短接。

网友D:
这种接法也是有的,只是下面的线标和标准不一致。

楼主:
3楼指出了最主要的问题,如此接线,转换以后,电动机还能运转么?

网友E:
以标记为准,就是线画错了,以线为准,就是标错了。总而言之是错误的。并且此类错误非常常见!

网友F:
我倒是觉得这个画图的人动手能力非常强,实际工作中,检查星三角接线是否正确就是按这样检查的顺序,只是标注出了些差错!!!!

网友G:
我看出来,

网友H:
实际接法是U1-A,V1-B,W1-C。W2-A,U2-B,V2-C。方向不对再调换电机上的四根线,进线只调换两根。

网友I:
是角形接法的线画错了位置,或者是下面的标号错了。

网友J:
可能是笔误,电机线画错了。

网友K:
图示电机端子标示与电机端子盒的位置相一致,角接以后电机绕组各相首尾短接,当然不能继续运行。改进是将角接触器调成上下相连即U1-W2,V1-U2,W1-V2连接,具体到图上是将下面两线左移一个端子,上面一线右移两个端子。

楼主:
各位都指出了接线的错误,或者说是标号的错误,那么,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下,热继电器直接串在起动电路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L:
同意三楼观点,按图接线的话电机转换三角没法运行。另外热继电器放下面就电流小些,应该没多大影响,注意选型就行了。还有个问题,这个电机画法是绕线电机,用星三角是转子直接短接吗?

网友M:
设计者犯笔误了,或则是刚出来的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