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今天接手一台台达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因手头没有这款机型的图纸不好下手,请有此电路图的朋友分享我一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接手一台台达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因手头没有这款机型的图纸不好下手,请有此电路图的朋友分享我一份。
图纸没有,上电无显示的故障首先查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再查cpu控制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图纸淘宝30块钱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