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FANUC

楼主(2014-10-11):
这个机器人用什么语言,有没哪个师傅有软件和编程手册,小弟我急用这语言是这样的,I F DO[7]=ON,JMP LBL[20]

楼主:
我邮箱是zhicaolu002@163.com各位师傅能否给个入门的方向。

网友A:
你有机器,难道没有说明书?DO为输出,你确定是DO?还是DI?字面意思,如果DO为高电平(ON),跳转到LBL【20】这个程序。

楼主:
我明白这个意思,只是没手册我是做这行编程调试的,没手册和软件感觉进度太慢,厂里要求是两个月必须学会,但我老大说两到3天就把我带会了,我想用最短时间学会机器人编程。

网友B:
会太容易了,精就比较难了。没使用过FANUC没有使用过,用过接触过安川和松下的一本功能语言都在说明书和维护作业指导书附录里

网友C:
自己公司生产的机器人产品要网上求助问资料学习吗?
或者楼主的公司只是做机器人设备销售的公司?
学习资料最好问你的老大索取吧,没资料怎么能学会呢?

网友D:
   有资料有师傅带可能几小时就学会最简单的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这个意思,只是没手册我是做这行编程调试的,没手册和软件感觉进度太慢,厂里要求是两个月必须学会,但我老大说两到3天就把我带会了,我想用最短时间学会机器人编程。
我当时用这个,大概用了一周左右学的。。详细的应用,肯定只能在使用中对照着说明书来再学。。

网友E:
当判断条件满足输出信号为on时,就会跳转回本程序的20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