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1):
需要一个接触器
还需要什么
怎么接线
求助

网友A:
怎么循环,转一会,停一会?根据循环时间,选一时间继电器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不够抽
要抽10分钟   停10分钟

按上开关这一天不用管他。

这样的电路

网友B:
用DH48S-S数字继电器,10分开10分关自动循环

网友C:
加水位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和2个时间继电器也能操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现实

麻烦

网友D:
3楼方法最简单。

网友E:
用一个logo!控制器加一个接触器,这样你想怎么循环,可以编程,自动循环工况。无人值守。帅呆了。

网友F:
用时间控制并不是最好的方案,应该用液位开关来控制水泵的起停,能保证水泵不空转。时间控制有空转的可能。

网友G:
    你是水不够抽,应该用液位开关控制,既省成本又较准确,不浪费电。

网友H:
觉着液位或压力控制比较经济

网友I:
回复 楼主:
就3根线的,扔水里,非常方便。

网友J:
涨姿势了

网友K:
水泵缺水运转容易烧坏水封。还是液位控制靠谱。

网友L:
水池内放入液位传感器,水位升上来自动启动电机就抽水,水位降下去就断开,即方便,又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L:
哦,学习了,谢谢
这个液位控制器一般在当地什么地方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哦,学习了,谢谢
这个液位控制器一般在当地什么地方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这里有个压力罐

压力罐供日常喝水

有的时候需要抽水给循环池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价位一般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这里有个压力罐

压力罐供日常喝水

有的时候需要抽水给循环池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这里有个压力罐

压力罐供日常喝水

有的时候需要抽水给循环池用的。

网友K:
上淘宝找。各种个样的。找一款适合你那现场的。

网友M:
根据循环时间,选一时间继电器就OK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几十块钱吧!

网友N:
装个水个控制器就行了,如果电机功率大的话,加装一个接触器,用水位控制器的出线接入接触器的线圈,一次线路接接触器的主触头。这个可以控制水塔和水井的上水位和下水位,这样可防水塔水溢出,也防抽干水井。

网友O:
诶,浮球阀啊,

网友P:
相当于一个闪烁电路,自己想吧!

网友Q:
还加一个中继,再一套检测水位装置

楼主(2015-12-12):
回复 网友Q:
哦。

网友R:
用液位继电器控制,比如JYB-714型

网友S:
如果你的单相电机功率小,买个时控开关就行了,如果单相电机功率大再加个交流接确器就行了,时控开关有多段时间可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