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4-10-12):
师傅们我请教个问题:欧姆龙PCH1-XA40DR-A用UBS怎样才能连接?请指教

网友A:
呵呵;能不能认真一点;
CP1H-XA40DR-A  USB,这是正确的写法;
只要安装好USB驱动程序,电脑连上USB口就会自动认别;

网友B:
CP1H PLC采用外部USB端口与上位计算机连接,利用CX-P6.1软件与计算机进行编程和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