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2):
设备厂家使用的电机为380V 60Hz,但是设备发到国外提供的电压为440V 60Hz.这种情况下电机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
额定电压和供电电压相差60V,频率一致。个人认为短时间运转没问题,但是电机会发热严重。

网友A:
电机风扇一定要好,室内温度不要高于30Co,相对湿度不大于80%即可。

网友B:
电机440V 60HZ和我国的380V 50HZ的通用,不知道怎么是380V 60HZ的?

网友C:
不是很清楚,一般做这种工程的都会在招投标中有明确要求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D:
温度会很高,转速也快了近300转,电压高了差不多30V,有点超了。

网友E:
我国是60HZ吗

网友F:
高多了啊 应该不能长时间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贸易商的要求是380V 60Hz,所以电机是订做的60Hz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是安装贸易商的要求订做的60Hz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运行没问题,但是电机温升比较快。估计不能长久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方的合同,这是机械厂和贸易商的订的合同。我们负责机械电气配套,责任不在于我,问题是调试都没办法进行……

网友G:
转速会高许多,包括温升及机械部分都要考虑是否可以;

网友H:
     补发380V 60Hz的电机。我们遇到该发400V的,发了380V的。

网友I:
电机长时间使用会过热,所以不能长时间使用。应更换额定电压440V 60HZ的电机。

网友J:
这样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设备厂家使用的电机为380V 60Hz,但是设备发到国外提供的电压为440V 60Hz.这种情况下电机能正常使用吗?
   退一万步来说,即便能用,想说服国外客户也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K:
只要查看一下ABB的电机铭牌,上面一般都标有这两种电压可用。

网友L(2014-11-12):
没试过,不过最好换电机。

网友H:
   按照用户的电源电压发相应的电机.电压差60V,相当可观,出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