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2):
这段实在搞不懂什么意思,哪位好心人帮忙翻译一下啊!

L #AcidConc
L #Ac_VLLT
<R
L 2.0
+R
L #AcidConc
TAK
= L 20.2
<R
A #Ac_LL
O L 20.2
A #Pump_on
JCN a7d9
SET
= #Ac_LL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看到  JCN a7d9   就知道使用Unlock软件破解的。

可怜啊,破了看不懂痛苦啊。

楼主:
大侠,指点一下呗,看了蛮长时间没看懂

网友B:
语句表很少用,表示你这段看起来好奇怪,L #AcidConc
L #Ac_VLLT
<R后面怎么直接是L 20.0,搞不懂,还是lz掉了些指令去了???

网友B:
L #AcidConc
L #Ac_VLLT
<R
L 2.0
+R
L #AcidConc
TAK
= L 20.2
<R
A #Ac_LL
O L 20.2
A #Pump_on
JCN a7d9
SET
= #Ac_LL
lz我给你个监控图片,你对着图片看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两个数比较大小,然后加2后交换在比较,满足的话就执行
跳转神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L #AcidConc
L #Ac_VLLT
<R
L 2.0
+R
L #AcidConc
TAK
= L 20.2
<R
A #Ac_LL
O L 20.2
A #Pump_on
JCN a7d9
SET
= #Ac_LL
lz我给你个监控图片,你对着图片看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两个数比较大小,然后加2后交换在比较,满足的话就执行
跳转神马的
表现修改下感觉容易看些
L #AcidConc
L #Ac_VLLT
<R
= L 20.2
L 2.0
+R
L #AcidConc
TAK
<R
A #Ac_LL
O L 20.2
A #Pump_on
JCN a7d9
SET
= #Ac_LL

网友C:
qing cankao
不好意思,梯形图画错了,不过不怎么影响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qing cankao
不好意思,梯形图画错了,不过不怎么影响阅读!!!!!!!!!!

表示没看懂,O   L 20.2应该是或吧?另外加2是什么意思?已经比较了小于设定值,又比较小于设定值加2,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offset 偏差

那一段逻辑我画错了,应该是两行
第一行是ac_LL常开
第二行是 L 20.0常开 +pump_on常开
组成的逻辑,你说的很对,是或逻辑。

这一段程序就是判断实际液位与设定液位比较,判断是否低液位
液位偏差为2,是负差

网友D:
研究中
【方案】
具有高计算能力、配备可扩展接口及 1 秒 UPS 的无风扇型工业 PC

楼主:
引用 网友C:
offset 偏差
那一段逻辑我画错了,应该是两行
第一行是ac_LL常开
第二行是 L 20.0常开 +pump_on常开
组成的逻辑,你说的很对,是或逻辑。
这一段程序就是判断实际液位与设定液位比较,判断是否低液位
液位偏差为2,是负差
已经判断比较了#acidcone<#ac_vllt,又来判断比较#acidcone<#ac_vllt+2.0,不是多此一举吗?另外L 20.0到底代表什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是看几本书吧,建议看看我们廖长初教授的书,写的还不错的!
《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获2006年度机械工业出版社科技进步奖,中国书刊发行协会2012~2013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书奖。有视频教程。
博客地址:
http://blog.gkong.com/liaochangchu.ashx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眼见为实:FLIR T860热像仪让狗舍的保温效果“看得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看几本书吧,建议看看我们廖长初教授的书,写的还不错的!
《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获2006年度机械工业出版社科技进步奖,中国书刊发行协会2012~2013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书奖。有视频教程。
博客地址:
http://blog.gkong.com/liaochangchu.ashx
我就是从廖教授的书里学的PLC,不过真没见过这种程序结构

网友B:
L20.2是最初两个值比较大小后的状态,小于就为1,不小于就为0,看样子你们仔没看监控图
【方案】
案例 | 兰宝发掘e-F@ctory数字化价值(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L是当前块的临时变量,廖教授书里面肯定有讲到过,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仓储物流无人化,华北工控机器人嵌入式产品方案可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0.2是最初两个值比较大小后的状态,小于就为1,不小于就为0,看样子你们仔没看监控图
那那个比较呢?比较两次不是多此一举吗?已经判断小于#ac_vllt了,又判断小于#ac_vllt+2?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代码也不可能就这么一段吧?
没有前后文,当然也只能解释这一段的字面意思撒?
不然能怎样!
【方案】
图尔克多协议以太网I/O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offset 偏差
那一段逻辑我画错了,应该是两行
第一行是ac_LL常开
第二行是 L 20.0常开 +pump_on常开
组成的逻辑,你说的很对,是或逻辑。
这一段程序就是判断实际液位与设定液位比较,判断是否低液位
液位偏差为2,是负差
从哪看出来的液位偏差2为负值?搞不明白为什么比较两次,已经判断a小于b,又判断a是否小于b+2,那肯定小于啊,搞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ffset 偏差
那一段逻辑我画错了,应该是两行
第一行是ac_LL常开
第二行是 L 20.0常开 +pump_on常开
组成的逻辑,你说的很对,是或逻辑。
这一段程序就是判断实际液位与设定液位比较,判断是否低液位
液位偏差为2,是负差
从哪看出来的液位偏差2为负值?搞不明白为什么比较两次,已经判断a小于b,又判断a是否小于b+2,那肯定小于啊,搞不明白
哥们谁告诉你a已经小于b了,<R是小于比较指令,没有规定
L a
L b
<R
这段就一定是a<b吧?
a要是大于b
那么b+2在和a比较就有意义了!!
【方案】
通过非接触方式传输电力和开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ffset 偏差

那一段逻辑我画错了,应该是两行
第一行是ac_LL常开
第二行是 L 20.0常开 +pump_on常开
组成的逻辑,你说的很对,是或逻辑。

这一段程序就是判断实际液位与设定液位比较,判断是否低液位
液位偏差为2,是负差
从哪看出来的液位偏差2为负值?搞不明白为什么比较两次,已经判断a小于b,又判断a是否小于b+2,那肯定小于啊,搞不明白
哥们谁告诉你a已经小于b了,<R是小于比较指令,没有规定
L a
L b
<R
这段就一定是a<b吧?
a要是大于b
那么b+2在和a比较就有意义了!!
哦,明白了,谢谢!
另外:
A   #Ac_LL
O   L20.2
A   #Pump_on
这个结构也没见过,究竟是怎么个串并联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ffset 偏差

那一段逻辑我画错了,应该是两行
第一行是ac_LL常开
第二行是 L 20.0常开 +pump_on常开
组成的逻辑,你说的很对,是或逻辑。

这一段程序就是判断实际液位与设定液位比较,判断是否低液位
液位偏差为2,是负差
从哪看出来的液位偏差2为负值?搞不明白为什么比较两次,已经判断a小于b,又判断a是否小于b+2,那肯定小于啊,搞不明白
哥们谁告诉你a已经小于b了,<R是小于比较指令,没有规定
L a
L b
<R
这段就一定是a<b吧?
a要是大于b
那么b+2在和a比较就有意义了!!
哦,明白了,谢谢!
另外:
A   #Ac_LL
O   L20.2
A   #Pump_on
这个结构也没见过,究竟是怎么个串并联法?
这么个机构

网友E:
这个不难吧!

网友F:
比较之后必须有跳转,不然要比较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