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接线

楼主(2014-10-12):
柴油机马达上面有3个接线柱,其中一个去了电机,另外两个都是干什么的。谁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或是内部结构图

网友A:
启动马达,细线控制线,粗线接正。外壳接负极

网友B:
这条细线是控制线,接在起动开关上。

网友C:
这个玩意相当于个接触器吧,粗的接电瓶和电机,细的是启动控制线,接通两个粗线,推动电机齿轮与启动齿盘咬合。

网友D:
红色粗线接电瓶正级。另一条粗线进电机。两条细线去主控制端,由继电器或按钮接通。接通后图片上的接触器吸和,两条出线接通。直流电机带动柴油机启动。柴油机启动完毕后两条细线断开。

网友E:
是油压传感器还是启动电机哦!

网友F:
什么牌子的启动马达呢,细的一般信号线,另外两根应该是启动电源线

网友G:
   你这是启动马达,一般起动机中一个粗接约色线柱跟定子线圈连接,只剩下一个粗的跟一个细的,那个粗的是正线,另一个细的是连接电锁的点火锁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红色粗线接电瓶正级。另一条粗线进电机。两条细线去主控制端,由继电器或按钮接通。接通后图片上的接触器吸和,两条出线接通。直流电机带动柴油机启动。柴油机启动完毕后两条细线断开。

5楼说得这么清楚了,居然后面还有人说是其它的。
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到柴油车或柴油发电机的发动机上去看看吧,你会发现很多车的启动电机上都有一个和这个一样的东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相当于个接触器吧,粗的接电瓶和电机,细的是启动控制线,接通两个粗线,推动电机齿轮与启动齿盘咬合。
就是个启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