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2):
       大家好,我这有台75KW电机,造粒主机用的,频繁启动,所以用星三角。     两个大接触器CJ20-250A,第三个接触器CJ20-100A。请问有没有配小,我感觉第三个是不是小了。
        还有,启动时间调长点切换,对第三个接触器损耗大,还是调短点损耗大。

网友A:
我觉得不小,星形接触器配到额定电流的60%就可以了。我37KW的电机配的是两个CJX2-5011和一个CJX2-4011的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朋友一般调的几秒切换

网友B:
15秒就行

网友C:
哇,真够省的,物尽其用呀。频繁转换的启动,那个小接触器可是频繁动作的,尽管星-角中的星稳态时电流比角接小√3,但国产的接触器在满负荷时的开关也是很伤接触器触点的。所以,能用多长时间不更换,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的。否则对其系统的可靠性就提出质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这有台75KW电机,造粒主机用的,频繁启动,所以用星三角。     两个大接触器CJ20-250A,第三个接触器CJ20-100A。请问有没有配小,我感觉第三个是不是小了。
        还有,启动时间调长点切换,对第三个接触器损耗大,还是调短点损耗大。
若频繁启动第三个接触器最好换成160A的,可靠性高;启动时间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也就是说当电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90%或电流降低到稳定状态即可切换成角接。

网友E:
启动时间调长点切换,电机能启动到更接近额定转速,电流相对会小些,对第三个接触器的损耗会小点。

网友F:
星点的接触器最好大点,因频繁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