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2):
如图,多台变频器同时运行用电流互感器和三相四线制电表对输入总电流计量,可行吗?网上说由于输入整流的原因会造成比较大的误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多台变频器同时运行用电流互感器和三相四线制电表对输入总电流计量,可行吗?网上说由于输入整流的原因会造成比较大的误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不用考虑所谓的整流产生的误差,全国的电能表都是这么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是吗?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电表计量不准的问题,是电表有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