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2):
小功率机器,通电无显示。脱开主板测风扇12V正常,其他几路也差不多,插上主板全电压都很低,于是取缔主板,宁外搞个小风扇接上通电还是低,结果是带负载能力差,即不稳压,短接反馈光耦都无效,怀疑是光耦和后极有问题,换光耦和小电容3844均无效,电阻只有几个全是好的,又在光耦输出侧并联电阻,结果输出电压会变低。会不会是3844占空比已经最大还是不能将外部有问题的电压调高,根据经验把3844旁边1个3脚的2级管取掉情况好转1半,带负载电压提高了几福特,但是还是不够,现在5V带载只有2V 12v只有4.7V.    求思路(TL431应该不可能吧,我已短接过光耦了)

网友A:
更换3844的振荡电容,若无效,检测TL431分压电阻是否变值,若无更换TL431。

网友B:
看看主滤波电容,记得以前修电源时出现过此类情况,电容失容。

网友C:
单独上电看驱动波形,频率是否异常。RCD电路看看

网友C:
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D:
祈祷不是变压器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把振荡板上的电子元件都快换完了,不行。突然发现6844 8脚电压只有0.6V,且变压器轻微啸叫,更换7脚供电电容就好了

网友E: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结果了,恭喜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