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断路器下面是什么元件呢?

楼主(2014-10-12):
(无正文)

网友A:
塑壳断路器下的叫电流互感器……

网友B:
一般都是接电流表用的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电柜门上面应该有个电流表。

网友D:
是不是比流器额

网友E:
看不清,估计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F:
100%电流互感器

网友G:
就是一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H:
感觉按照那个断路器的块头来说,下方的电源线有点细了呢,还能了个一拖四的,为毛?省钱?

网友I:
电流互感器

网友J:
我看象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K:
电流互感器吧  接线到门上去的吧

网友L:
电流互感器,到铭牌上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M:
电流互感器,看到门上有个表,那个表跟我们公司的一模一样的很熟悉。图片左上角的应该就是的。

网友N:
电流互感器啊 检测完毕

网友O:
若是电流互感器,在现场可以通过名称、型号、接线等判别。

网友P:
变频一拖二恒压供水

网友Q:
为何只有一个?

网友R:
如果是电流互感器应该要3个啊·~

网友S:
就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T:
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U:
新手吧  这个叫电流互感器

网友V:
回复 网友R:
一个只测一相,三个是测三相。有时没必要测三相。

网友G(2014-12-19):
好像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W:
接电流表或接pLc

网友X:
看接线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取得B相。这种形状的互感器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