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2):
SET和RST指令为什么可以对同一元件使用多次,可以出现双线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和RST指令为什么可以对同一元件使用多次,可以出现双线圈。

只有欧姆龙家才认为置位复位指令为双线圈,其他家的都不认为是双线圈。

至于对同一元件使用多次,那么你输出指令也可以使用多次,双线圈问题只是考虑程序员的逻辑,而不是错误。

网友B:
对一般使用者来说,可能记住其特性就可以了;或者为便于记忆,进行通俗的理解(比如因为其保持特性)。

网友C:
      双线圈是指在不同地方出现相同线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SET和RST指令为什么可以对同一元件使用多次,可以出现双线圈。
因为同一输出元件置位后就需要进行复位,不能理解为双线圈输出。

网友E:
这个指令我用的最多了

网友F:
这个不可以成为双线圈,强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