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2):
我有人家给我的一个200的现成的程序,原程序输入是用I0.0开始的点动程序,I0.0接通,Q0.0就输出,输入给信号输出正常,后来我把它换成M15.3去驱动输出的,他输出灯就亮了一下就灭了,我认为这个M15.3在程序里被别的复位了,后来又换成M13.5,也是一样的情况,后来我把他换成M7.5就正常了,然后我在程序里找M15.3和M13.5程序里根本就没有找到,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有哪位大侠有同样的情况啊,或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A:
你新建一个空白项目 再试用M15.3和M13.5试试看看

网友B:
    指令里看不到,设置里面看。

网友C:
这要分析整个程序,包括输出点的

网友D:
交叉引用里面看看,包括被隐含的复位!

网友E:
有可能用到了MB,MB有可能包含了那两个位

网友F:
是不是点位已超过现场实际点位数

网友G:
用交叉引用看看

网友H:
是不是用复位功能从M8.0开始复位,一直复位到M15.7。

网友I:
按4楼说的做,应该是隐藏的访问

网友J:
肯定是被复位了,你把程序全看一遍吧!

网友K(2014-12-09):
程序监控,状态栏输入M15.3,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