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一台小机本来开关电源坏了,九牛二虎修好之后启动报OC,更换了许多东西都不见效,怀疑排线问题,结果换根排线,没想到这跟排线不一样一下子就把主板烧冒烟了,这台机1.5KW,灰心死了,再看电源7805烧了,修好电源插上主板不显示,5V有短路,手摸HC244d有温度把它换掉就显示了,启动有频率却无输出,所有驱动芯片,模块也拆下来(那是相当的费神,不是出于技术好奇早就把它办成8块)模块又是好的哎驱动电源电阻电容,芯片都检查了。输入有波形输出就没有。这机器上半桥驱动电源是在下半桥导通后才有的(开关电源出来1路电压供下3桥用,再经3个二极管分别给上3桥供电,上3桥电源负极接的是U V W)实在想不通郁闷啊,点一直烟休息下(平时不抽烟的)以往遇到过驱动全无电无输出,驱动芯片坏无输出,244坏无输出,或有只有上3半桥,交流也无输出。上网查到咸工资料,简直是雪中送炭。让这台机起死回生。其实就是驱动芯片输入电源坏了,示波器测有波形,我简单的表面被蒙骗了,是-2.46V,应该是正压才能将其导通呀。

网友A:
逛逛本坛不错.

网友B:
不错不错,相信咸老师也很开心,自己的分享能真正帮到大家

网友C:
谢谢分享,同呼吸共命运。。。。。。。。。。。。。。。。。。。。。。。。。。。。。。。。。。。。。。。。。。

网友D:
原来是驱动电源的问题,他不正常当然就没有输出了,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入电源

网友E:
呵呵!

这个帖子不错!
实际案例

网友F: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G:
  实践经验,很有借鉴意义,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
“不是出于技术好奇早就把它办成8块”这话说的太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I:
应该是驱动光耦有一个5V基准电源不正常吧

网友J:
很好的经历,值得参考!楼主的求知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

网友K:
帖子能帮到大家,当然开心。

网友L(2014-12-18):
 一台艾默生EV2000-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按启动面板黑一下,UVW有一下电压输出,马上无输出电压 面板马上又亮了。向大家请教  谢谢!新前查到电阻R109  R110坏  光耦PC11坏(型号是PC816用PC817代换的

楼主(2015-03-09):
回复 网友L:
是否驱动有些地方短路造成开关电源瞬间停振

网友M:
楼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