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维修分享!

楼主(2014-10-13):
10月11日,公司的钢卷分切设备坏了,主要是剪切电机(90KW)出现时快时慢的现象。在变频器上可以看出频率是不稳定的。这是富士的变频,5000GV7系列的。右边的不稳定。8年没清扫过,拆了吹吹灰尘。着实太脏了。
把右边的控制线拆了,设定手动控制电机,正常!再把两台变频控制线对掉,和电机对掉。(在拆掉电机联轴器情况下)空载以小变频(55KW电机容量的)拖大电机试,故障仍旧!判断变频器OK。随后将两台电机编码器互换(脉冲1024 电压15V)试剪切电机OK。故障编码器损坏。
小插曲:一个同事在拆小电机编码器时将A 和 B正负脉冲线接错了。导致电机运转不正常(表现为电机转速慢)用了五六个小时才发现(主要是设备原来的线号是反的,拆时没注意,就正着接上去了)这样实际是反了。呵呵,两边都有错了呢。

备品价格2个网上找的:(1)12000元月    (2)、14000元。
下面是些别的图片。

网友A:
编码器 接到变频器还是PLC的

网友B:
带PLC功能的变频器呀。
编码器是什么类型什么接口的?论坛不是有卖编码器的技术行家吗?1W多的编码器,估计又是给进口货销量做贡献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只知道是日本的森泰克。

网友C:
看了长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D:
没有接线配置图干活就是麻烦事

网友E:
图文并茂
好帖子
编码器故障怎么会不稳定??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十来年的设备!换国产的吧!

网友G:
富士变频器,有没遇过“OH1”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文并茂
好帖子
编码器故障怎么会不稳定??
为什么编码器损坏会造成电机时快时慢这个我也不明白,希望坛子里的高手能讲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报过~

网友H:
用了八年,LZ场子里面环境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