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300DVAA120 智能IGBT模块内部图

楼主(2014-10-13):
三肯 SPF-75K变频器用IGBT,共3个,其中1个测量有问题,拆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智能IGBT模块内部什么样。

网友B: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C:
智能模块就是把驱动封装在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智能模块就是把驱动封装在里面。
太厉害了啊

网友E:
下次修驱动要打开IGBT了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第一次见到智能模块的里面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G:
第四张图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四张图是怎么得到的?
网上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