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我公司现在使用三菱伺服系统MRJ3A配HF-SP202伺服电机,控制由三菱PLC FX2N+10PG控制,用于铁板冲切流水线机械手驱动使用,现在出现问题是:机械手在流水线拖动几张铁板进行冲切就会出现1张铁板上的冲切孔尺寸偏移1-3MM, 出现几率不定,偏移量有时大有时小,请各位高手给帮忙,谢谢 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先查机械传动部分造成的,如同步齿形带、联轴器蜗轮蜗杆等,机械运动是否轻快顺畅等都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