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软件

楼主(2014-10-13):
在使用中不知道点了哪里,工具栏点击软元件搜索后状态栏出现了,导致程序字体变小了,请问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点开试图按钮看看。

网友B:
将搜索/替换关掉,或者在视图里选择大小。

网友C:
点击“视图”在下拉菜单中有“字符大小”点击后出现--扩大/缩小,点击:扩大即可解决。

网友D:
我在官网下载的WORK2安装不成功,说注册表失败。楼主能给我这个软件吗170455633@qq.com,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在官网下的

网友E:
把那个窗口关掉就行了

网友F:
到官网下载软件并索要序列号就可以了

楼主:
以上的方法都不行,应该是先把那个搜索窗口先拖出来,再关掉.不拖出来的话,下次在工具栏点开,还是会出现上面图那种情况.

网友G:
告诉大家一个三菱PLC软件的通用序列号:570--98681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