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请问编码器输出信号用什么样的仪器可以方便的读出来,例如输出的波形和脉冲数都想直观的看到。

网友A:
用示波器试试

网友B:
没错,就是示波器,双踪的,可以观察AB两个信号的相位与幅值。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但是,最好买个手持式的双踪示波器,现场使用方便,双踪100MHZ的也就4000元钱左右,我就买了一个,使用很方便,是国产的,质量不错,锂电池供电的,已经用了3年了。现在的价格应该是3000元左右。

网友D: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在苦恼这个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9&ID=389792
这是我以前发的帖子。

里面讨论了不少,反正我没得到太满意的答案。用示波器固然很好,但是每人给配一个手持式示波器,我觉得,起码我们公司不可能。

网友E:
   接示波器,看波形,看幅度,看周期等等。

网友F:
钱多的公司买示波器,钱少的公司用万用表在加上经验做判断,或者自己用晶体管PLC装个检验平台。
其实钱多有钱多的测法,钱少有钱少的测法。

网友G:
要看波形用示波器,要知道脉冲数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