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农网改造后,现在农村家庭入户电源一般都是经过一个两级闸刀,再经过一个加漏电保护器的单极断路器,然后才提供给用电设备。较之以前供电,线路保护方面已经考虑的很完备了。
国庆假期回家,母亲说她前几天使用刚修过的电饼铛时被电击了,让我看看啥情况,因为入户线也刚刚换过,现在不好确定到底是电工接错线了还是电饼铛维修时造成的二次故障。
农村普通家庭入户进线是单相电源,两根线俗称火线、零线,没有接地线。想了想,入户线不论怎样接入,都不可能出现电视、日光灯正常使用,唯独电饼铛外壳带电的情况。
莫非电饼铛漏电?刚好新买了一台豆浆机,马上插上电源试了试,豆浆机整个金属外壳带电……
“插到厨房外墙上好像不带电”
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母亲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
问题应该出在厨房里面的插板上。
家用插排(板)(电源转接器)为了适应各种用电器电源插头一般都设计有好几种规格插孔,有两芯插孔、也有三芯插孔。一般接线标准是面向插板看,左零右火中间地。电饼铛、豆浆机等家用电器设备设计使用的电源插头均为三芯,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设备老化外壳带电给使用者带来触电危险。可是一般农户单相入户线均没有零线,插板内三芯孔中间未接地线的金属片由于某种原因与火线接触就会造成设计有三芯电源线的单相供电设备外壳带有AC220V电压,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发生。
打开插板检查,粗看没有发现端倪(厨房油烟、灰尘串入,里面很脏),仔细瞧后发现右边接火线的压线螺钉处有一根细铜丝伸出来刚好搭在了中间接地线的金属片上(铜丝氧化呈黑色确实不容易发现)。
至此不难解释为什么仅仅只是这个插板使用三芯插头的用电设备外壳会带电。同样这个有问题的插座,使用两芯插头的用电器反而能正常工作,因为这样的用电器外壳没有设计接地,就不会有与插座接地线(实际没有接地漏电保护器不会提跳闸,此时却与火线连接了)连接的机会(当然,这样的用电器老化后外壳带电还是很危险的)。

由此建议:家中没有接用地线时三芯插座中间接地线金属片最好去掉,不然三芯插头设备会出现两芯插头设备不会出现的漏电故障。

网友A:
接线不规范.

网友B:
有道理啊

网友C:
应该要做个接地线。

网友D:
这个是细节问题
需要仔细!

网友E:
这种误碰的现象,也值得考虑;
接线时,要引起注意。

网友F:
用三芯插座肯定比两芯的安全,家用必须用三芯的插座,进户电源也必须用漏电开关,这样才能保证家人用电安全。

网友F:
忘说了,坚决反对将家中没有接地线时的三芯插座中间的接地线金属片去掉,原因是当家用电器的绝缘不良时,其金属外壳会带电,容易对人造成伤害,甚至电击至死,所以插座中的接地极必须接地,这是国家标准中严格要求的,城市里的楼房全部都是按国家标准来施工安装的,目的就是保护人的安全,农村家庭里没有接地极可以自己打一个接地极,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接地线进屋里后必须与所有的插座接地极连接以及不通过插座连接的用电器的金属外壳连接(不含照明回路),室外的接地线径不小于铜线10平方,进室内后接地线与各个插座连接的铜导线线径不得小于2.5平方,如何打接地极网上有说明,搜一下就找到了,我就不详细说了。漏电开关一定要装,最好厨房、卫生间、方厅、卧室最好分别安装漏电开关,且质量要好,每月检查一次漏电开关上的试验按钮,防止漏电开关失灵时家人不知道,进户线先进入一个总的断路器(如DZ47-60/C30),在分线进入多个漏电开关,漏电开关的电流应根据用电的大小来选取,并适当留有余量。所有导线用铜线连接,其接头连接后必须挂锡处理,并做好绝缘,特别是接地线的连接一定要牢固并挂锡。

网友F:
另外,插座上的接地夹片不是无缘无故装上去的,是有科学根据的,你不懂电气安全规范,特别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你还在网上胡说巴道,瞎乱提什么插座上去掉接地连接片的建议,简直是误导不懂电气安全规范的人,去做违章的事,万一按你的说法去做出现点击伤人事故,你能付得起责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插座上的接地夹片不是无缘无故装上去的,是有科学根据的,你不懂电气安全规范,特别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你还在网上胡说巴道,瞎乱提什么插座上去掉接地连接片的建议,简直是误导不懂电气安全规范的人,去做违章的事,万一按你的说法去做出现点击伤人事故,你能付得起责任吗?
我只留意看到过三户农家入户进线,与我描述的我家的情况一模一样,我说的是在这种不规范的布线方式下出现的特殊情况。我估计我们整个村落近200多农户家庭都是这种情况,整个规划入户进线没有地线靠各家各户自己做地线?在广大农村好像不大现实。另外我并沒有鼓励或者提倡这种去地线做法,只是说明在这种特例下插板中间的接地极反而会"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插座上的接地夹片不是无缘无故装上去的,是有科学根据的,你不懂电气安全规范,特别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你还在网上胡说巴道,瞎乱提什么插座上去掉接地连接片的建议,简直是误导不懂电气安全规范的人,去做违章的事,万一按你的说法去做出现点击伤人事故,你能付得起责任吗?
农家进户线没有统一接地,让每家自己搞接地线也不现实。我无意提倡或者建议这样做,只是强调在这种不规范接线环境下使用移动插板需要注意的一个特殊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农网改造后,现在农村家庭入户电源一般都是经过一个两级闸刀,再经过一个加漏电保护器的单极断路器,然后才提供给用电设备。较之以前供电,线路保护方面已经考虑的很完备了。
国庆假期回家,母亲说她前几天使用刚修过的电饼铛时被电击了,让我看看啥情况,因为入户线也刚刚换过,现在不好确定到底是电工接错线了还是电饼铛维修时造成的二次故障。
农村普通家庭入户进线是单相电源,两根线俗称火线、零线,没有接地线。想了想,入户线不论怎样接入,都不可能出现电视、日光灯正常使用,唯独电饼铛外壳带电的情况。
莫非电饼铛漏电?刚好新买了一台豆浆机,马上插上电源试了试,豆浆机整个金属外壳带电……
“插到厨房外墙上好像不带电”
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母亲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
问题应该出在厨房里面的插板上。
家用插排(板)(电源转接器)为了适应各种用电器电源插头一般都设计有好几种规格插孔,有两芯插孔、也有三芯插孔。一般接线标准是面向插板看,左零右火中间地。电饼铛、豆浆机等家用电器设备设计使用的电源插头均为三芯,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设备老化外壳带电给使用者带来触电危险。可是一般农户单相入户线均没有零线,插板内三芯孔中间未接地线的金属片由于某种原因与火线接触就会造成设计有三芯电源线的单相供电设备外壳带有AC220V电压,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发生。
打开插板检查,粗看没有发现端倪(厨房油烟、灰尘串入,里面很脏),仔细瞧后发现右边接火线的压线螺钉处有一根细铜丝伸出来刚好搭在了中间接地线的金属片上(铜丝氧化呈黑色确实不容易发现)。
至此不难解释为什么仅仅只是这个插板使用三芯插头的用电设备外壳会带电。同样这个有问题的插座,使用两芯插头的用电器反而能正常工作,因为这样的用电器外壳没有设计接地,就不会有与插座接地线(实际没有接地漏电保护器不会提跳闸,此时却与火线连接了)连接的机会(当然,这样的用电器老化后外壳带电还是很危险的)。

由此建议:家中没有接用地线时三芯插座中间接地线金属片最好去掉,不然三芯插头设备会出现两芯插头设备不会出现的漏电故障。
还嘴硬,这是谁说的?

网友G:
现在按规范干活的多吗

网友H:
    符合规范,当然是三芯插座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知识与见解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遇到你这样的高人三生有幸。
谢谢你的跟帖讨论。目的只有一个:注意用电安全,有了故障,知道原因立即解决即可。

网友I:
理解楼主所说。
楼主是说在不能实现有地线入户的情况下,减少设备外壳带电的机会,安全用电。

在安全方面,必须要有eyujiedianqi的坚持原则!赞一个。

网友J:
插排内保护器件。
像电热水壶此类和水有关的电器,绝缘不好,都会造成触电事故,最好接地线,保障安全。注意,不要随意拆除

网友K:
保护还是要的啊

网友L:
如果全国平均算一下,花同样的钱,两芯更安全。
很多事只是为了一部人的面子,形象,回扣。。。。
私家车的强制检验,中间间格时间越短车祸死人越多,生命可贵,但每月检一次肯定比永不检更危害,你信不信?
车载灭火器也是,没有最安全,越大越危险。

网友M:
各有各的道理

网友N:
楼主用的是劣质接线板,现在市场上很多接线板都不符合规格,工商,质检部门也不管管。
另说,农村供电都不带地线的,都是L,N线进户,要求农户自己接地线也不现实。

网友O:
我们老板新盖的五层楼,施工单位的电工根本没穿地线(一楼可能设为车间),当时向老板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
到现在为止,装修马上完毕,就要搬进来。再加地线已不可能,只能不了了之了。

网友F:
农村自家打一个接地极,也就往多说,花个千八百元的,但是能确保家人用电安全,若不做接地系统,万一用电器漏电伤人,悔之晚矣。哪多哪少---自己掂量吧,没有农村自己家做接地系统不现实的问题,而是认识和重视的问题。

网友P:
这个怎么说呢,你这问题是接线不小心造成的,也不是说地线接头不对,你要是接好了,或你接了地线也不会有这问题啊.

网友Q:
接地保护还是要做的,

网友R:
高度怀疑漏电保护是个样子货。

网友S:
回复 网友E: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在村上没地线的情况下,两芯的安全,那必需装个漏电开关,在接有地线的情况下,三芯的那就比两芯的安全,那最好也装个漏电开关,楼主在上面也说得很清楚了,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电,那是接线不规范造成的,就说我是一个专业电工,接排插给别人用时是好的,但到了另人用时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铜丝伸出,意思就是说别人只会用,不会怎么保护,拉来拉去,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T:
保证安全是肯定的。对一些用电设备可以装单独的漏电保护插头。。

网友U:
家用电器的三相插头中间是接地的,实际上很多家庭插座的接地是没有的,所以2相和3相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U:
家用电器的三相插头中间是接地的,实际上很多家庭插座的接地是没有的,所以2相和3相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现实情况,22楼的说法套用目前流行语就是不接地气的官腔。

网友V:
三眼插座就是有保护接地,对于家用电器都必须采用保护接地装置,防止漏电伤害人身安全。

网友W:
很多三相插头的接地开头都是空的。

网友X:
一般家庭谁舍得用大几十元的多用插座。一般般党用的一二十的哪有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