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这个系统是独立的还是继电器回路?

网友A:
怎么不见你的系统?

网友B:
说清楚你的安全仪表系统是用在什么场所的,有什么安全要求?

楼主:
我在一个储罐区域做了2套系统,一套监控管理系统(现场参数的检测进到PLC,再到上位机上显示和控制)另外根据安凭的要求,还要做一套SIS系统,就是仪表安全系统,他的作用就是当上位机死机或者PLC程序出现问题,通过SIS系统可以控制现场阀门的动作和泵的开停(紧急停车)。那么这个SIS系统是要怎么做?

网友C:
安全仪表系统是独立于控制生产系统的,起是一套单独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