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滤波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4-10-13):
滤波器可不可以这样接线呢?如图所示,从一个2P空开下来两根线,并联三个滤波器,从三个滤波器分别再接到三个步进电机驱动器上。

网友A:
这样可以呀。有什么疑问吗?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正确。

网友B:
用一个就足够了

网友C:
得用三个滤波器,否则滤波器会过载坏的,一个大的滤波器不如三个小的滤波器可靠性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