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各位前辈好:
          我想咨询下台达变频器VFD-M多段调速时,M0与GND要短接,同时M3、M4、M5与GND也要短接,才可以实现多段调速是这样吗?谢谢!

楼主:
嗨,没人用过?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还是好好看看说明书吧,像你那样接实现不了多段速控制。

网友C:
M3 -GND 是一种速度
M4--GND 是另一个速度
最多可以设定7段

网友D:
这根你设置输入组参数有关,你可以设置M0为正转,M3为第一段速,那么当你把M1,M3和GND都闭合的时候,变频器就以第一段速正转运行。

网友E:
如果你M3 4 5 设定多段速,
那么M3接通,频率1;
   M4接通,频率2;
M3、4接通,频率3;
。。。。。。。。。。。。。
至于M0,你定义的是运行信号,如果你设定外部端子起动,那么M0接通时有频率输出;
这个与多段速的几个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