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请教各位大侠fanuc机器人做备份和做镜像有无区别?R-30i的机器人控制柜能直接在本机上做程序备份吗?如何查看本机硬盘存储空间?

网友A:
普通备份分为很多种  备份程序  参数 配置等  镜像备份相当于电脑的备份镜像系统一样  包括普通备份 而且还会备份机器人系统
r30i  插usb到tp 或者用cf卡(插到控制柜里)  文件 备份里选程序.tp  如果要用电脑打开看的话 选ACSⅡ

储存空间在菜单里找找吧 忘记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