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为毛我按着步奏做,我点按钮,然后并不像视频里操作的那样而是没反应?我检查了站地址,插槽号也设好了呀,都是对的,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落步骤了,仔细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估计是哪落步骤了/对了,我只是模拟没有连接现场的什么PLC之类

网友B:
点了监控按钮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点了,然后地址也都设正确了,可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