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步进电机步距角比如说是1.8度,为什么10细分后实际成了0.18度,他固有的1.8度难道可以走半步或0.1步吗,这个工作流程步进电机为什么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步距角比如说是1.8度,为什么10细分后实际成了0.18度,他固有的1.8度难道可以走半步或0.1步吗,这个工作流程步进电机为什么可以实现
采用输出电流细分的方法来实现的,说白了就是使用了电子阻尼技术,用脉冲电流的大小来细分的,其细分性能与驱动器和负载有很大的关系,参见步进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工作原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