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新大修的变压器需要静置24小时,做完冲击试验后是否还需要空载运行24小时?有这方面规程要求吗?我所说的是正规规程

网友A:
上次我们新上的变压器冲击试验做后空载了12小时
这个24小时厂家也没说过
但是空载是有必要的!

网友B:
按规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提供有关规定

网友C:
未注意过这方面的要求;
楼主是看到了这方面的资料,还是实际中遇到了这情况?

网友D:
回复了,告诉一声!

网友E:
5次空载全压冲击合闸,第一次受电后,持续时间不低于10分钟,冲击合闸时励磁涌流不应引起继保动作;变压器空载运行24小时无异常,方可投入带负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