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情况是这样的:接手一台380V/160KW的晓磊LEI3000机子,上电报(E.LU.S)意思是欠压,经检查属于误报警,偶然发现参数紊乱,就怀疑是不是因为这样引起的误报警然后就恢复了出厂值,谁知道麻烦大了,恢复后查看变频器电压等级为220V,电流为1.5A且报(E.ou.s)过压;我想改成380V等级的也改不动最大只能改为255V。我想问的是:1、为什么恢复出厂值后主板缩水了;2、我应该怎样才能把功率改上去。菜鸟真心请教,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在下先行谢过,祝各位前辈财源滚滚一生平安。

网友A:
这下麻烦来了,我们没见过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前辈回答,刚才浏览了咸老师的一篇文章后深有启发但也有点冷

网友A:
搞定了吧!

网友B:
咨询厂家…问厂家为何要缩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遗憾 没有  需要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前辈的回答

网友C:
储存芯片掉数据了,要找个好的拷贝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储存芯片掉数据了,要找个好的拷贝资料
这样就麻烦了啊

网友E:
到这个份上我就不修了啊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回答我就不一一答谢了,确实如7楼前辈所言是存储器坏了,可是因为机器太老太大相同的存储器不好找,只能另外想法,看了一些资料后得知可以修改功率,但需要密码,问厂家说是内部机密。如有哪位前辈知道lei3000的CD200密码还望告知,先谢

网友C:
这是海利普,安桥的软件,如果感觉技术可以的话考虑改主控板,我一直都是这样做,前提是客户接受的起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谢谢前辈,不知道前辈方不方便免费说下密码

网友C:
密码我不知道,我是对照LEI3000的说明书跟海利普A系列的功能是一样的,也许你可以找一块海利普A系列的电脑板代替一下,有37KW以上的就可以,代替之后就是电流显示不准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谢谢前辈知道 不胜感激  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