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10-13):
第1次触发1个上升沿,计数器计1,M1=ON,M2=OFF
第二次触发1个上升沿,计数器计2,M1=OFF,M2=ON
第三次触发1个上升沿,计数器计3,M1=ON,M2=ON

INC D:程序每次扫描周期被指定的装置D内容都会加1.
但上面的内容为何还出现1个M2?
第1次触发1个上升沿,计数器计1,M1=ON,M2=OFF?
第二次触发1个上升沿,计数器计2,M1=OFF,M2=ON?
第三次触发1个上升沿,计数器计3,M1=ON,M2=ON?

网友A:
呵呵;K2M1代表M1~M8组成的8位二进制数;
所以含M2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指令是如何这样赋予的:
第1次触发1个上升沿,计数器计1,M1=ON,M2=OFF?
第二次触发1个上升沿,计数器计2,M1=OFF,M2=ON?
第三次触发1个上升沿,计数器计3,M1=ON,M2=ON?
搞不明白,要是单独的M1 还理解。

网友A:
把对应的计数值转换成二进制对应M1~M8;

网友B:
如1楼、3楼所说,第一次计数为01(只看低2位)、第二次为01+1=10、第三次为10+1=11,对应于M1、M2,就有所得结果。

楼主:
那就是说
在上面的程序里:如果第8次给的脉冲,即8转换成二进制1000即在程序中即从左往右的数值对应M4=1,M3=0,M2=0,M1=0。
几位大神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B:
可以将K2M1送到一个数据寄存器(例如D1),观察其数值;
或者,如顶楼梯形图所示,直接观察M1~M8(只取其常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