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昌机电大侠关于RS232转USB的疑问

楼主(2014-10-13):
我想请教USB转RS232的PL2300的方案和用FD的方案有何区别,就是用的芯片不一样吗,我该怎样鉴别这种转换口使用的哪种方案。本来私信请教东昌大侠,马屁也拍了,我还是K,可迟迟不见大侠回音,只有在这里发文了。希望有知道的大侠说说。

网友A:
你要研究开发USB转232的?
使用的话 买个好品牌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USB转RS232的PL2300的方案和用FD的方案有何区别,就是用的芯片不一样吗,我该怎样鉴别这种转换口使用的哪种方案。本来私信请教东昌大侠,马屁也拍了,我还是K粉,可迟迟不见大侠回音,只有在这里发文了。希望有知道的大侠说说。
东昌机电不算什么大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USB转RS232的PL2300的方案和用FD的方案有何区别,就是用的芯片不一样吗,我该怎样鉴别这种转换口使用的哪种方案。本来私信请教东昌大侠,马屁也拍了,我还是K粉,可迟迟不见大侠回音,只有在这里发文了。希望有知道的大侠说说。
东昌机电不算什么大侠?!

看来知名度是有一点了……………………

具体的区别可以百度一下。

仅以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FD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省略了驱动,在Windows系统上可以不需要驱动,系统可以自动安装驱动,方便使用者。

不过因为使用上比较方便,所以价格会比PL2300的价格高一点,目前在淘宝JS中,还没有看到使用FD芯片的转换线会比PL2300的价格低。

网友D:
这个小白的问题,还“请教XXX大侠”?还什么“马屁”、“K粉”。这种东西一插USB口就显示是什么芯片,一安装完毕后设备管理器就显USB示芯片型号。严重怀疑,这2要么是G友,要么是作笼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白的问题,还“请教XXX大侠”?还什么“马屁”、“K粉”。这种东西一插USB口就显示是什么芯片,一安装完毕后设备管理器就显USB示芯片型号。严重怀疑,这2要么是G友,要么是作笼子.

为啥要拍马屁呢?主要因为我比较活跃,属于论坛上非正常人类。

那些道德卫士么都是绝对高手,一般都是总结性发言的。

你说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白的问题,还“请教XXX大侠”?还什么“马屁”、“K粉”。这种东西一插USB口就显示是什么芯片,一安装完毕后设备管理器就显USB示芯片型号。严重怀疑,这2要么是G友,要么是作笼子.

你这个人啊,我经常帮你的波士广告顶贴,你竟然怀疑我跟人家是G友,要G也要帮你G啊,毕竟你发广告赚钱辛苦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什么时候FT232方案在Windows系统不需要驱动,别不懂装懂。是 Windows 10几?专门为你定做的一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FT232方案在Windows系统不需要驱动,别不懂装懂。是 Windows 10几?专门为你定做的一版?

自己去买一块然后用用看,不要整天在论坛发点没人气的广告。

网友D:
你确实是“非正常”,确实比较“活跃”,可能是把你自以为是的所谓“K粉”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