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一台DK7763型线切割,老断丝,跑去看,设备估计几年没有保养过。设备表面已经被黑油覆盖。水箱内稀泥状油渣占据水箱三分之一空间。切割16mm厚铁板,一次切四块,每两块一焊,四块堆在一起。以前可以切,现在切不完一堆就要断丝一次或几次。将水箱清洗干净,更换切割液。更换导电块,检查丝轮,都正常,但还是断丝。
想问问:
1.断丝是否与铁板生锈有一定关系。
2.断丝是否与设备长期不保养,设备绝缘和导电被破坏有关系。
3.断丝是否与新更换的切割液内还有少量的残渣有一定关系,当时更换切割液后,工作台面没有清洗。

我觉得设备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切割电流很稳定。我觉得与锈铁板关系很大。不知道线切割在切生锈件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先除下锈?

网友A:
把锈打掉试试便知。小作坊的线切割基本没见保养照样运行。往水里加皂化油就是切割液,问题不大。还是检查滚筒和导丝轮。顺便看下钼丝松紧度。

网友B:
与生锈可能有一定的关系,看生锈程度如何,或切割没生锈的试件看看。

网友C:
把加工原料抛光一下不得?用角磨机装抛光轮抛光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网友D:
 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工作台表面不导电所致断线,打磨表面试试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钼丝的松紧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打磨工作台面?如果切割时碰到锈斑,是不是会被设备识别为未切割到工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里没有不生锈的工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件的面积有点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需要打磨和你工件接触的那一部分工作台面。设备认为你没有切到工件是因为没有形成电流的回路,简单点说就是钼丝,工件,工作台这种东西接触的不好或者说导电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如果切到锈点了,电阻偏大,是不是设备也会视为没有切到工件而继续向前走丝,最后导致线断?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是有可能。但是有一点你应该确认一下,设备的断线保护开关你是否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断线?钼丝吗,肯定了撒,不然怎么检查断丝。

网友D:
 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打开保护设备会在你还没断线时检测到没有电流通过,然后就自动停止进给和走丝

楼主:
打开了的,如果设备碰到短路时会自己后退,然后再切。但是如果碰到锈蚀处,电阻太大时也不会有电流通过,设备不会停下,会继续向前走丝,这样会拉断丝。这种情况会不会有?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你现在的进给速度是不是过快?放慢进给速度试试呢?最近这几天还断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进给的速度不快。三天前做了一次保养。而且加快了走丝的速度。现在暂时还没有断。但今天出现了一次短路故障,一个点老过不去,最后减慢了速度过去了。所以我一直怀疑工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又发现一点,它都是在走弧线的时候,切R的时候断丝,怎么回事?

网友E:
我觉得是工件和钼丝接触不好,或者是导电极和工件接触不好造成的,你检查下看看。

楼主(2014-11-12):
导电极和工件的接触是没有问题的。这些都检查了的

网友F:
铁锈应该除掉,铁锈就是氧化层,氧化了的金属韧性变弱脆性变强,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