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4):
啤酒厂装酒机上的LG变频器坏了,型号为SV150I5S-4NU,换上一台博世G5-15KW变频器,运行起来慢速,快速都正常,当快速加载就报ER03,加载是指装了酒的啤酒瓶,ER03意思是说运行中负载突变!查故障频率39HZ,故障时电流64A,现场维修电工说平时就是高速加载的,SV150IS5-4NU过载能力和博世差不多,额定电流150% 1分钟,200% 0.5秒,博世是额定电流150% 1分钟,180% 2秒,有熟悉这种情况的给指导下。

网友A:
把变频器的功率放大点可以吗?

网友B:
调一下参数吧!和负载曲线相关的部分。

网友C:
15kW变频器,电流达到了64A,能不报警吗?这应该是速度调节器太硬了,导致的突加负载造成的电流冲击。应该软化速度调节器。

楼主:
SV150IS5-4NU过载能力和博世差不多,额定电流150% 1分钟,200% 0.5秒,博世是额定电流150% 1分钟,180% 2秒。是不是现场电工操作不当呀,不应该高速加负载呀?

网友D:
呵呵;变频器的性能不是可以仅仅参考过载能力这一个参数的;

网友E:
    过载倍数大,持续时间短.

网友F:
工艺有问题,仔细对比原来的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又搞了一下午,问题就出在运行中负载突变!不光是运行中加负载报过流,运行中减负载也报过流!负载突变我不能随意改变,省里的技术还有北京的技术厂家应用部都讨教过,实在也没办法了,我想拿22KW变频器试下,还有就是拿个杂牌灵敏度差的试下,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C:
首先,在传动控制系统的应用领域,负载突变的场合那多了去了,为什么不行?传动控制解决的就是这样的生产工艺,对付突变的负载,最好的控制结构就是电流截止负反馈的应用。这个理论在教科书里一直在讲。现场难道就不会用了吗?

其次,交流变频器传动,现在的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都具有电流截止特性的,也就是常说的挖土机特性,怎么就能过电流呢?除非你的系统采用的是开环的电流控制!

再次,如果加速和减速都过电流,那你的系统到底是单象限的还是四象限的呢?做工程,一定要知道负载特性,然后才是有针对性的,按照现场的需求去设计系统的功能。什么都不知道,可就不好说了。更何况拿变频器乱试,太盲目了呀。

唉...,无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过查看LG的变频器的参数,控制方式是V/F控制,加减速用的是S-曲线,停机方式是减速停机,力矩提升还是手动.

网友F:
回复 楼主:
负载突变只要把变频器控制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和变频器的功率关系不是太大,你就是拿个22KW的过来,照样可以跳故障,负载突变就像直接启动,电流大了去了,减负载就减速,加负载就加速,要同步,搞定

楼主:
资料上说  当负载不稳定时,建议使用矢量控制模式或
dtc
模式,因为此两种模式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
25
μ
s
产生一组精确的
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的输出,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佳开关位置,这样有利
于抑制过流

网友C:
回复 楼主:
啊,问题就来了。V/F控制力矩是开环的,怎么可能具备电流截止特性呢?所以高速运行的负载突变,会导致过电流,这个就对上了。你这个系统,有转矩提升是杯水车薪的措施,根本的是采用矢量控制或者是直接转矩控制,把电流截止特性给上,问题就好办了。另外还要把系统变成四象限的。才能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以应对运行中的负载突变问题。

楼主:
15KW变频器带一台1。5KW和一台8KW电机,矢量控制也没法用。。。

网友G:
我也碰过这问题
也是LG的变频坏了,换成国产的老过流,老以为之前线
路没设计好。后没招了
换回LG的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题早说明了不就得了,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说。

那样的话,你这个系统对突加负载的冲击无能为力了。两个电机并联驱动,功率还不一样。这是谁设计的?还能抗击负载的扰动?没戏呀。转矩不可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板主耐心讲解!现场电路人为改动比较大,不排除之前是两台变频器做联动,不行就给它来2个变频器。

网友H:
应该有个参数是可以调是否可以变载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嗯,想抗击运行中负载的扰动,唯有设置矢量控制或者直接转矩控制,这样,就可以成为像直流电机挖土机特性那样的控制特性了。遇到冲击负载,电流环起作用,只会引起动态速降,不会引起过电流故障。

楼主:
下午换上一台22KW变频器,还是V/F控制,在高强度频繁加减负载测试下偶报ER03(过流运行中负载突变)故障电流110A,在参数优化后,ER03不报了,在卸载和加载间隔时间过短又造成ER02报警(减速中过载),投入运行估计没问题。变频器频率给定是45HZ左右,电机是高速空载运行的时候投切负载,电流波动很大,技术现在也有两派,一派赞成把电流限制水平百分比提高,转差不做补偿,适当提高力矩;另一派支持提高转差补偿,把电流限制水平百分比放低,把力矩降低。我个人认为静态启动电流过大我支持转差补偿,和电流限制百分比放低,力矩归零,高速运行投入负载电流突变导致的过流我认为该把电流限制水平百分比放大,只要电流突变不导致变频器掉频率转差不做补偿,力矩也不用提升。还望指正。

网友C:
我也支持你的观点,把电流限制放低,让负载突变时,先由电流限幅第一道防线起作用,如果把电流限幅抬高,冲击负载就有可能冲破第一道防线,直接激活变频器故障保护了。

你这个系统,如果是西门子的MM440,我就知道该设置什么参数了,其他的变频器,我就不熟悉了。只能是定性讨论。

网友I:
好帖!有现象,有分析,有结论!各位好手(尤其是kdrjl 版主)的参与,论述切题,异彩频呈,给人启发!

楼主:
最后还是用修好的LG的变频器,调试时发现变频器面板电流显示比正常小很多,但不影响使用,拿卡表测得50HZ时突加负载电流不到40A,LG变频在重载邻域真不是吹的,同样是 V/F曲线,LG力矩反应快,电流控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