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4):
我是自学的,程序烧写不进去,提示通讯逾时错误,请各位师付指点,谢谢

网友A:
查看通讯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试了很多都还是提示通讯逾时

网友B:
通讯电缆在台达别的PLC上试过没?

楼主:
没有呵,新的Rs_232c通讯电缆

网友C:
编程电缆很简单
软件版本也正确了?

楼主:
不知道,要什么软件版本?

网友D:
现在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通信设置是否正确;
我没用过EC3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付,通信解了

楼主:
怎么弄的,上午通信连上了,程序烧进出去了 ,现在又连不上了,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付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