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4):
利用 VB6.0 实现 PC 与三菱 PLC 的通信

本文介绍的 PC 与三菱 FX 系列 PLC 通信,是通过 PLC 的编程口与 PC 机的串口进行的,采用 SC-09 编程电缆作为计算机与 PLC 通信的连线。电缆的 9 芯 D 形插头连接在计算机串口上,另一端连接 PLC 的 RS-422 编程口。

编写 PC 的通信程序可采用汇编语言、各种高级语言,也可以采用工控组态软件或直接采用 PLC 厂家的通信软件。本文采用 VB6 . 0 软件,它必须依据所连接 PLC 的通信规程来编写通信协议,所以先简单介绍 FX 系列 PLC 的通信协议。

一、 FX 系列 PLC 的通讯协议

1 .数据传输格式

FX 系列 PLC 采用异步格式,由 1 位起始位、 7 位数据位、 l 位偶校验位及 l 位停止位组成,波特率为 9600bps ,字符为 ASCi Ⅱ码。

2 .通信命令

FX 系列 PLC 有 4 条通信命令,即读命令、写命令、强制通命令、强制断命令。表 1 中, X 为输入继电器; Y 为输出继电器; M 为辅助继电器; S 为状态元件; T 为定时器; C 为计数器; D 为数据寄存器。

3 .通信控制字符

FZ 系列 PLC 采用面向字符的传输规程,用到 5 个通信控制字符,如表 2 所示。

4 .报文格式

PC 机向 PLC 发送的报文格式如表 3 所示。其中, STX 为开始标志; ETS 为结束标志; CMD 为命令的 ASC Ⅱ码: SUMH 、 SUML 为从 CMD 到 ETX 按字节求累加和,溢出不计。由于每字节十六进制数变为两字节 ASC Ⅱ代码,故校验和为 SUMH 与 SUMI 。

PLC 向 PC 机发送的应答报文格式如表 4 所示。

二、 PC 通信程序的编写

1 .通信口初始化

, MSComm 控件简介: VB 带有专门管理串行通讯的 MSComm 控件。只需设置几个主要参数就可以实现 PLC 与 PC 间的串行通讯。要完成通信必须设置 MSComm 的相关属性值,即通信口初始化,其步骤如下:

(1)CoinmPort :设置或传回通信连接端口代号。

(2)Settings :设置初始化参数。以字 - 符串的形式设置或传回连接速度、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 4 个参数。

(3)PortOpen :设置或传回通信连接端口的状态。

(4)Input :从输入寄存器传回并移除字符。

(5)Output :将一个字符串写入输出寄存器。

(6)InputLen :指定由串行端口读入的字符串长度。

(7)InBufferCount :传回在接收寄存器中的字符数。

2 .通讯程序举例

首先,在窗体开始设计之前,添加 MSComm 控件和按钮、文本框、标签等。

(1)PC 从 PLC 中读取数据

假设 PC 要从 PLC 中读入从 D123 开始的 4 个字节的数据 ( 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 D123 、 D124) ,其报文如表 5 所示。

根据三菱 FX 系列 PLC 编程口通信协议,地址算法为

address=address×2+1000h

将地址 123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 7Bh ,因此首地址为:

address=addressx2+1000h=7Bhx2+1000h= 10F 6h .

再转换成 ASCII 码为 31h,30h,46h,36h

校验和 SUM=30H+31H+30H+46H+36H+30H+34H+03H=174H ,溢出部分不计,故 SUMH 为 "7" , SUML 为 "4" ,相应的 ASC Ⅱ码为“ 37H ”和“ 34H ”。

PLC 的应答报文格式如表 6 所示。

(2) 把数据写入 PLC

例如,向 PLC 的 D123 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 1234ABCD ”的报文格式如表 7 所示

本文介绍的利用 VB6 . O 实现 PC 与三菱 PLC 通信的基本方法,切实可行,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A:
亲,没有看到表啊。分析很感谢。

网友B(2015-05-07):
大哥呀,我现在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在机子上实验怎么也通讯不成。你能指导一下吗,先谢了。

网友C(2017-01-20):
楼主 ,列表呢,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