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接线

楼主(2014-10-14):
见图。昨天去看一设备单相电源进线,里面有个伺服,伺服驱动器铭牌上要求接3相220V ,查了一下线,接线方式如图所示,这样可以吗?电话问过厂家,厂家说电机试运行可以,正常运行时,不能保证精度。

网友A:
还没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B:
见过接单相的,但没见过这样接的。

网友C:
无三相电源时我接R T,没有见过这样。

网友D:
没有见过,有待求证

网友E:
这样接也没事,只是没有实际意义。
伺服器里面的整流单元只有一相工作,空载试机可以,带负载会跳电压低。

楼主:
现场接线还就真这么接的,伺服也能动,带负载运行了好几年。单相伺服也用过。但这个接法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F:
这种是什么接法,不懂!

网友G:
小功率的只接二相就行了,另一相空着;
如果功率大,就需要配变压器,变成三相220V;

网友H:
我就接R和T,这么接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I:
没这样接线过

网友J:
这种接线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K:
小功率的伺服这么接是可以的。

网友L:
这种接法倒是第一回见,乍一看还以为并了个电容

网友M:
这样的接法第一次见啊,没想到还能带载运行,应该是负载比较轻吧,估计负载比较大的时候就够呛了、

网友N:
这样接和 接2跟线是一样的。

网友O:
第一次看到这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