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10-14):
求助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楼主说说具体什么问题啊
【方案】
华北工控ATX-6981:搭载兆芯处理器,支持银行智能终端应用

楼主:
就是如图中所示的,读回来的寄存器里的值,一直在变化,因为是光幕检测东西的,所以工件移动时,数值就会发生变化。检测的工件在外面没有移动,但还是在变化。三菱的就没有这种现象啊

网友B:
呵呵;模拟量那么数值有变化很正常的;关键是变化的范围,比如只是最后一位数变化;
【方案】
图尔克 运输容器检测

楼主:
关键这个不是模拟量啊。是RS485通讯,也没有接其他外围电路,所以干扰应该不太可能的。是不是要像三菱那样要在485的接线端+ -之间接一个终端电阻呢

网友C:
那就加上电阻试试
【方案】
检测油中含水率

网友A(2014-12-04):
采集加虑波
【方案】
FLIR Ex Pro热像仪拆解盛宴:透视科技内核,领略精密之美!|文末福利

网友:
【方案】
新金属加工中的专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