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4):
PLC使用smart200,使用霍尔接近开关,我刚开始使用单位时间内测脉冲,后来发现误差较大,现在想测固定脉冲数所需时间来测转速,求教怎么来做?使用中断程序可以吗?怎么实现。。。

网友A:
用编码器更精确,毕竟一个关一圈只有一个信号。

网友B:
不能用中断

网友C:
接近开关测转速,因为每周脉冲数的限制和接近开关的频响限制,所以,它测转速只能说相应比较慢,动态性能不行,但绝对不应该不准。

网友D:
如果要求高建议换编码器,如果不高,物体与接近开关的间隙要固定好,离得远与离得近测出来的值是有 差别的。

网友E:
   想要多高精度?每转多少个脉冲?
   用接近开关测量10米/秒的系统做过.

网友F:
使用PLC+接近开关测速要考虑几点
1.被测轴最高转速
2.接近开关最高响应频率
3.PLC最高响应频率,
使用普通in,还是快速响应,还是高速计数,或中断,要根据前三个信息分析后决定。
使用一个检测点还是2个,或6,8,10也要分析。
比如,
转轴最高转速5000转,83.333转/s,
接近开关选,400Hz的,转轴上就可以装4个检测点。
PLC要使用高速计数,或中断了
如果PLC有速度指令就很简单了,没有只好编程序了,用单位时间检测到多少信号,比用中断准一些,采样时间长一点。
楼主的可能是转轴检测点少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PLC+接近开关测速要考虑几点
1.被测轴最高转速
2.接近开关最高响应频率
3.PLC最高响应频率,
使用普通in,还是快速响应,还是高速计数,或中断,要根据前三个信息分析后决定。
使用一个检测点还是2个,或6,8,10也要分析。
比如,
转轴最高转速5000转,83.333转/s,
接近开关选,400Hz的,转轴上就可以装4个检测点。
PLC要使用高速计数,或中断了
如果PLC有速度指令就很简单了,没有只好编程序了,用单位时间检测到多少信号,比用中断准一些,采样时间长一点。
楼主的可能是转轴检测点少的原因。
就用了一个接近开关,被测轴的转速是低转速,360转左右。

网友G:
就得看你的转速多快了!

网友E:
    每转脉冲多一点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得看你的转速多快了!
我现在是用单位时间内来采集脉冲数,这种方法在高转速比较精确,如果换成低转速那误差就比较大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的转速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转速大概是多少!
低转速,只有300到400转。

网友F:
回复 楼主:
谁都是用一个接近开关,多设置几个检测点,再一个速度低于多少做程序修正。

网友C:
回复 楼主:
啊,问题来了,测频方法,在低转速时就不灵了。解决办法,1.增加每周的脉冲数,比如一转由1个信号增加到4个信号,2.把测频法改成测周法。用沿触发对两个触发点的时间间隔进行测量,在换算成转速即可。

网友H:
接近开关误差挺大的,换成槽型光电开关吧,比如欧姆龙的SX671,再用钣金做一个编码盘,使转一圈有10个或更多的脉冲信号,如果空间够大的话,最好做成50个或100信号,这样哪怕低速检测也足够精准,要是还达不到要求的话就用编码器吧,很多单片机测速用的就是我上面说的那种,编码盘加光电开关,

网友E:
     在只能用一个接近开关的情况和低转速的情况下,用kdrjl 版主所说的测周期的方法。

网友I:
用单位时间的开关脉冲计数计算转速,称为M/T法,M为脉冲数,T为所取的“单位时间”,其中编程时应先估算所测速度换算到脉冲数的频率,而在M/T这个“单位时间”中要保证M有20个以上的脉冲数(5%精度),最少也不能少于10个脉冲数(10%精度)。在本案中,360rpm下如每转1个脉冲,每秒才6个计数,那就需要将单位时间T设定在4秒,最少也是2秒,才能保证最小脉冲计数量M,获得较为准确的速度值,当然,另一个办法就是K版所说的,增加每圈脉冲数,即增加齿数,可获得M的增加。
当转速较高时,应脉冲频率加快,就要考虑开关输出的响应频率和接收开关的响应频率。
另,用霍尔开关还要关注转盘的摇摆,测量的“齿”是否能够在霍尔开关的感应范围内,如果摇摆出去了,也会影响测量准确性。

网友I:
本案我不建议用测脉宽间隔T周期,我担心是我上面说的最后一种情况可能的出现,即个别脉冲测量失效会照成很大误差。

网友J:
还得用编码器来精确测量转速,接近开关不行,反应慢。

网友K:
为什么不用编码开关又简单又精确实用,感应开关一般只用于检测转不转而不是用它来测转速。

楼主(2015-03-15):
回复 网友F:
现在的情况是,被测转速物体本身是转速是700多转,
物体本身有齿轮数,
一圈大概有300多个齿轮,
现在用接近开关测转速,PLC是smart200,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模式配合接近开关来测转速吗?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被测转速物体本身是转速是700多转,
物体本身有齿轮数,
一圈大概有300多个齿轮,
现在用接近开关测齿轮是来得出转速,PLC是smart200,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模式配合接近开关来测转速吗?
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在的情况是,被测转速物体本身是转速是700多转,
物体本身有齿轮数,
一圈大概有300多个齿轮,
现在用接近开关测齿轮是来得出转速,PLC是smart200,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模式配合接近开关来测转速吗?
如何设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被测转速物体本身是转速是700多转,
物体本身有齿轮数,
一圈大概有300多个齿轮,
现在用接近开关测转速,PLC是smart200,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模式配合接近开关来测转速吗?
按800转,400齿计算,5334hz,PLC可以胜任,但这样的接近开关还没见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会吧,那我该如何测转速?只能用编码器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能找到这么快的接近开关就可以

网友L:
顶一个,做个记号

网友M(2016-04-20):
回复 网友C:
您好!你说的第二点那个时间怎么测量,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C:
计时器(时钟)计时。测周法都是对低速状态,测频法都是针对高速状态,找一个转换点。一般都是在几百转转换。

网友N(2016-07-01):
问一下,该程序如何写,我也很想知道,能发给我学习吗?

网友O:
1、换用测速发电机,模拟量电压对应转速,这个最简单;
2、用编码器测速,高速计数器模式,这个还是不如前者实时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测频法的话,是否实时性就不高了?

网友P:
设一个阀值、当测量值低于这个阀值用测周、高于这个阀值时测频;
S7 200测周用计数器中断来计时、测频用定时器中断读取计数器值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就是M/T测速法,不同的转速,对应不同的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设一个阀值、当测量值低于这个阀值用测周、高于这个阀值时测频;
S7 200测周用计数器中断来计时、测频用定时器中断读取计数器值
阀值判断多少是个考虑因素。

网友Q:
转速是不是超过霍尔开关的响应频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个没有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所以说,低频时用测周法,高频时用测频法互补不足,实现全转速范围的实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