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s报ALE9

楼主(2014-10-14):
三菱j2s报ALE9 那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像是内部检测模块坏了。

网友B:
主电路异常,如果外部电源等没问题,那可能是内部主电路硬件出了问题,最好拿到维修点检测下

网友C:
3楼说的对,控制回路以上电,但三相主回路没上电,主回路上电就不出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