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4):
比如我有一台三菱FX系列的PLC,一根通讯线,一台笔记本。然后我在笔记本上用WINCC组态一个画面之后控制三菱的PLC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啊

网友B:
有三菱OPC,安装上,winCC变量找到它。WINCC脚本自己编程也可以,有点复杂。

网友C:
opc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