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这是给定值给仪表的程序 为什么还要乘以10 还用roung呢

网友A:
根据实际需要而做的

网友B:
  根据实际需要而作,有数制转换,小数点显示位数或不显示等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C:
只看这段程序感觉有点多余,直接定点数乘10给输出就行了。

看错了,是应该这么写,输入是浮点数。

网友D:
主要取决于输出要求,这里输出要求可能是定点定位数显示,所以要处理以下,省得多余的小数占据有效数值,如:12.3456789,有可能显示不全,只需要显示12.3,这样就需要上述程序中的处理,剩下的就是有效数字“124”了